技嘉GA-H81M-S1 R**.2 USB接口不能用这个板子两个USB3.0不能用

楼主(2026-01-12):
技嘉GA-H81M-S1 R**.2 USB接口不能用这个板子两个USB3.0不能用,两个USB2.0只有一个能用。  N_-USBOC_R和N_-USBOC_F这两个信号都是3.2V左右是正常的,测UD5这个三极管3脚是3.26V   UR1跟UR2的分压电阻分压出来也是3V左右  都正常,在桥边上的两个滤波电容NBC82 和NBC83 一个3.2V正常,另一个只有0.2V还不稳定。判断是UD5的3脚到这个桥边上的小电容断线了。  飞线不现实太远了,简单一点把两个小电容连起来        问题解决,,所有USB都能用了·

网友:
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有图再跟着看分析,就完美了。

网友:
5V供电没测吗?

网友:
主板应该是GA-H81M-S1   2.2版本 ,图中红色的就是NBC83

网友:
配个图来解答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