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b 6388a 主板的精彩维修过程,值的你一看。

楼主(2026-01-12):
收到客台一台没有屏的主机。主要故障,换固态硬盘的时候,东西掉电路板上,然后冒烟了,就寄到我这“赤脚”维修师傅这里了。
首先先看主板。板号nb6388A.

一量这个芯片线性3.3和主3.3 全短路了。唉。这CPU 不会凉了吧。

不要问我为什么觉得这里是3.3 ,这个芯片是rt6258bg .丝印LE=.拆出主板。直接上3.3V 烧机。烧了很久,CPU 没温度。我没有热成像。看到主3.3 v 只有0.2 左右的电流。手只能感觉到某个区域有温度,但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只能上绝招。(有点危险的操作,不建议)
然后我找到是哪里坏了。这元件的功能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烧呢?这个主板没图纸,还是找个参考图纸看看吧。

然后找到这个主板的另一个版本nb5993

然后确认烧了的元件,就是这两个。估计客户可能插拔屏线了。

然后线性3.3 v ,直接烧机。根据上面的图纸,直接在一些元件上熏了松香。ec发烫,直接拆了。阻值恢复正常中。

为了证明这个板子TYPC 是不是需要EC 参考。拆了ec 后,我接上了充电器,充电器有20V.证明这个typc 不需要EC 参与能升压。
我的料板是nb5933,我看了一下两个板子EC 都是同型号。以为能通用,就直接把EC 移过来了。

换上去后,我看了一下主板通电能自动触发,我以为好了。直接装起来。这风扇都在转了,这充电器怎么没电流啊。

进系统,看到电池正在放电。只有一种可能这个EC 不认这个充电器。电路板问题?充电器问题?联想的在更新BIOS 的时候,一般都会更新EC 程序。于是我网上下载了BIOS程序。但又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识别不到充电器,不让更新。

难不成要把主板又拆出来。仔细研究后,我发现可以不用充电器,也可以更新BIOS 的
首先把下载的文件解压出来

用记事本把这个文件打开

找到这段话

直接改成你想要的模式。切记电池电量一定要够啊。然后电脑会自动更新。

等待时间有点长,黑屏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关机,要耐心等待。
然后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老板,百忙之中抽空看我的贴子。

网友A:
0:不检查 AC 电源和电池,直接跳过电源检查继续刷机
1:只检查 AC 电源(不检查电池),仅当 AC 电源满足要求时才能刷机
2:只检查电池电量(不检查 AC 电源),仅当电池满足要求时才能刷机
3:同时检查 AC 电源和电池电量,两者都满足要求才能刷机(当前配置的Flag=3就是这个逻辑)
4:检查 AC 电源或电池电量,两者满足其一就能刷机

学习了学习了,感谢大佬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B:
哪位高手,请问一下,假如BIOS拆下来刷,EC会不会重新读取BIOS程序加载到EC内部?!

应该是不会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0:不检查 AC 电源和电池,直接跳过电源检查继续刷机
1:只检查 AC 电源(不检查电池),仅当 AC 电源满足 ...

学习了学习了,感谢大佬

网友C:
大师厉害!NB6388A与nb5933电路应该基本一样的吧?只有BIOS不完全相同吧?

只是参考图,我这个文章想表达EC型号相同,但程序不一样,会导致不认充电器。还有单接充电器,ec 程序会导致掉电。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D:
退一步来说实在不行就吹下来刷,为了不拆机研究配置文件,看来之前有所涉猎这个,看大师的解释是只要不是1和3都能满足你当前的情况

我要刷的是EC 的程序。我没有单独的EC程序,就只能尝试清空,看EC 会不会自动读取。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厉害!NB6388A与nb5933电路应该基本一样的吧?只有BIOS不完全相同吧?

只是参考图,我这个文章想表达EC型号相同,但程序不一样,会导致不认充电器。还有单接充电器,ec 程序错误会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退一步来说实在不行就吹下来刷,为了不拆机研究配置文件,看来之前有所涉猎这个,看大师的解释是只要不是1 ...

我要刷的是EC 的程序。我没有单独的EC程序,就只能尝试清空,看EC 会不会自动读取。

网友:
最后改配置文件刷程序简直神来一笔,又学到一招

网友:
改配置文件刷程序这个高

网友:
收藏了,太有用了

网友:
学到了,下次可以试一下这种方式刷新BIOS

网友:
改配置文件刷程序这个好,

网友:
学到了,竟然可以改platform

网友:
其实就是开机芯片换了被

网友:
又学到一招,非常有用

网友:
收藏一下,这个活干的漂亮。教课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请问一下,假如BIOS拆下来刷,EC会不会重新读取BIOS程序加载到EC内部?!

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
文章虽短,但处处精华,值得阅读学习

网友:
这里大佬真的多

网友:
这主板头疼,内存和cpu也容易出现故障,遇到过两次,第一次是二修机,上家做了两个内存(一起有四个)和cpu,到我手里更换剩下的两个内存颗粒解决问题。
第二台,跑马不过内存好像有跑马动作(示波器小白);cpu没有替换的,重直球了,还是一样,修上一台还剩下两个全新内存颗粒,依次两颗两颗替换,还是一样,怀疑cpu损坏了更换价格太高了,给客户退机了

网友:
楼主还是挺牛逼的,软硬件都在行。

网友:
真牛,是个懂代码的人,居然知道这样的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