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助联想小新AIR15 ITL2021换A壳后背光不亮

楼主(2026-01-13):
来自: 广东阳江
求助联想小新AIR15 ITL2021换A壳后背光不亮
求助
联想
联想小新

网友:
换A壳的时候电池断电了吗?如果没断电有可能是主板保险烧毁或者屏幕烧坏。如果是断电操作,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或者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