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360mh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6-01-13):
ib360mh不触发维修
PCH_RSMRST没有,发现是没有+3VS_S5上拉。Q89G极没电压。由Q86 沟道MOS管控制,其G极电压为0V,那就是Q86坏了,换了好了。

网友:
跟着时序查,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有点位,懂时序,维修就是快

网友:
Q86是开关信号上用的小开关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