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562 +3VALW_R 变4.06V求助

楼主(2026-01-13):
笔记本说不充电 ,充电器报错,待机时测量电池信号电压正常,并且可以充电,开机发现电池不充电,
充电电压跳变,信号电压变成4.06V了。
打开图纸跟点位,发现信号通过+3VALW_R上拉的,待机时电压正常,开后电压变高。
找到+3VALW_R来源,通过+3VLP来的。
换了待机芯片也不行,EC也换了,不行,断开电压所去的位置,发现开机后还是变高。
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开机之前是正常的,开机后高了就是从别的地方反灌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之前是正常的,开机后高了就是从别的地方反灌过来的

这个问题也想到了,现在就是找不到那个元件给他反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