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有飞利浦显示器236V6Q拆机图解
发表于

楼主:
来自: 广东阳江
那位大神有飞利浦显示器236V6Q拆机图解
显示器
显示器PA279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
杂牌液晶显示器图像闪一下就蓝屏
现代HUYINIUDA显示器24寸,总闪LOGO
七彩虹5070显卡
夏新D220B 显示器bios
22寸三色显示器通电不亮屏,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驱动电路有问题了
22寸三菱钻石珑CRT显示器坏了,求高人指点!
发表于

网友:
上传显示器图片,要能看到整体结构的,特别是后盖部分。甚至不需要型号都可以。它的拆卸就十之八九了!你懂的。我拆过最少几千台显示器了从2006年开始。但你这样给个型号好像并不容易帮到你!呵呵!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发表于

网友:
这款型号我这边目前还没有修到过
飞利浦牌子的显示器外壳结构合三星的产品差不多,无螺丝,全凭外壳的卡扣卡合,拆装很讲究技巧,既要能完整拆卸也要无损拆卸。
一般需要掌握一个重要的手段,翘字决,一把小小的撬棍在手,没有拆不开的显示器。
有一些显示器撬开一角得看看里面的卡扣方向,如果是侧立的,则可能是需要向前或者后推开的
一点小心得,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