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高通cpu手机一键进入9008模式和9006模式方法 9006模式可以显示手机硬盘所有分区

楼主(2026-01-14):
什么是9008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高通cpu手机最底层的刷机模式 即使手机硬盘所有分区的数据都被抹除都可以用9008模式重新刷机恢复
什么是9006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会进入磁盘模式 电脑会显示手机硬盘的所有分区 然后对手机硬盘分区修改或备份或更改分区容量

注意
此方法需要手机已经解bl锁
进入9008模式方法
手机进入fastboot模式并安装了fastboot模式驱动
电脑下载adb1.0.32工具
输入命令
fastboot oem edl
进入9008模式

进入9006模式方法
手机进入fastboot模式并安装了fastboot模式驱动
电脑下载adb1.0.32工具
输入命令
fastboot erase aboot
fastboot reboot
进入9006模式 电脑会显示手机硬盘所有分区
注意
进入9006模式后手机系统会被破坏 需要重新刷机或者恢复aboot分区的数据才能恢复手机系统

注意
有些手机没有aboot分区
需要输入
fastboot erase abl
fastboot reboot
进入9006模式
进入9006模式后手机系统会被破坏 需要重新刷机或者恢复abl分区的数据才能恢复手机系统

注意
有些手机没有aboot分区 也没有abl分区
需要输入
fastboot erase xloader
fastboot reboot
进入9006分区
进入9006模式后手机系统会被破坏 需要重新刷机或者恢复xloader分区的数据才能恢复手机系统

如何判断手机需要使用哪种命令进入9006模式
打开/dev/block/platform/soc/xxx/by-name文件夹
或者
打开/dev/block/bootdevice/by-name文件夹

如果by-name文件夹有aboot文件
使用
fastboot erase aboot
fastboot reboot
进入9006模式

如果by-name文件夹有abl文件
使用
fastboot erase abl
fastboot reboot
进入9006模式

如果by-name文件夹有xloader文件
使用
fastboot erase xloader
fastboot reboot
进入9006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