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9-270两个竖条粗花屏,有偿求屏蔽A通道方法,附BIOS

楼主(2026-01-14):
如题练手买了无修的讯景R9-270 1024SP花屏A卡,左右两条粗竖条纹,搜本站帖子可知大部分是核心虚焊。
先测显存电压1.65v,vddci是1.1v 于是改电阻恢复电压成1.5v和1v,无效果。再测显存是A通道报错如图,换了一颗同型号显存只好了一会重启又老毛病。
没BGA设备加焊或重植核心,只能屏蔽通道了,有没有大佬有空?卖教程或者屏蔽好A通道的BIOS都可以,私聊我。

网友:
核心供电芯片是up1608pk,显存和vddci供电芯片都是APW7165C

网友:
屏蔽是对半砍的,屏蔽后很废

网友A:
直接加热台开到370风枪上面吹吹基本都能好,需要经验手感。没必要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热台开到370风枪上面吹吹基本都能好,需要经验手感。没必要上BGA

有没有加热台推荐?或者小型bga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