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 3070拆GPU 显存异常求助

楼主(2026-01-14):
RTX 3070拆GPU  显存后GPU主供电对地值是0, 烧机烧不出来,求助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哦!有点晕头转向了,感谢!求助大家,看看怎么可以处理哦!

网友:
有地方连锡,或者板层短路了,也有可能原件烧了,有的板子裸板上机就会烧原件因为没有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