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070显卡
发表于

楼主:
来自: 广东
两台1K144hzDE1显示器,为啥两台组双屏,如果选择两台144HZ,副屏就会黑屏,只能一台选择144HZ,另一台选择60HZ,双屏才会同时点亮
显卡
黑屏
显示器
FX507-MP-GMB6050A3467101-MB-A03
暗影精灵8proBIOS
神舟z7 ct7nt 插电池没事 风扇狂转
显示器PA279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
联想Y9000P 在BIOS能看到显卡,进入系统看不到
杂牌液晶显示器图像闪一下就蓝屏
求购丽台T600 显卡图纸一份!
发表于

网友:
是的,一张显卡通常可以同时连接两台144Hz显示器并让它们都以144Hz刷新率运行,但这取决于显卡的硬件能力、接口支持、连接线材以及系统设置。
1 显卡的多显示器支持能力主要取决于其规格。 大多数现代显卡(包括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都支持多显示器输出,但具体能驱动多少台显示器以及最高刷新率,需查看显卡的官方规格参数,例如显卡的“多屏支持”功能是否明确支持双4K 144Hz或类似配置。
2 如果显卡规格不支持高刷新率多显示器,强行设置可能导致无法输出或刷新率下降。
连接时需确保接口和线材满足带宽需求。 显卡必须有至少两个可用的视频输出接口(如DisplayPort或HDMI),且接口版本需支持144Hz,例如DisplayPort 1.2或更高版本可支持2K 144Hz,而DisplayPort 1.4或HDMI 2.0可支持4K 144Hz。
3 同时,连接线材也需匹配接口版本,例如使用DP 1.4线材而非旧版DP 1.2线材,以避免带宽瓶颈。
系统设置需正确配置以启用高刷新率。 在Windows系统中,将两台显示器设置为“扩展模式”而非“复制模式”,然后为每台显示器单独设置144Hz刷新率。
4 注意,Windows的多显示器刷新率逻辑可能受主显示器影响,但若显卡和接口支持,两台显示器应能独立运行在144Hz。
性能方面,显卡需有足够的处理能力。 同时驱动两台144Hz显示器会增加显卡负载,如果显卡性能不足(如低端集成显卡),可能导致游戏或应用帧率下降,但日常办公或多任务处理通常无压力。
建议确保显卡安装官方驱动以优化多显示器管理。
发表于

网友:
二楼的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