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助台式电脑华硕主板和机械硬盘系统不匹配怎么操作

楼主(2026-01-14):
来自: 广东阳江
求助台式电脑华硕主板和机械硬盘系统不匹配怎么操作
华硕
华硕主板
电脑
硬盘

网友:
还有匹配不匹配的说法????
是主板有问题换了,主板把,自己把驱动全部删掉,然后进系统重新打驱动
怕麻烦就格式化,直接重装系统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