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隐心 蓝天的模具 CPU锁频

楼主:
收到一台配彩虹的笔记本,星蓝天的模具。板号6-71-V3500-D02    CPU跑分跑不起来,系统性做了,硬盘 内存都换了也不行。没图没BIOS。13代的机器,这么新的机器CPU应该坏不了吧。供电暗暗自用 的是谁6941,换过了也是一样的。有没有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进水的还是自然损坏,刚刚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板号一样,不过我的是14代,进水比较严重,修好亮机进系统特别卡,看了一下锁频在0.38HZ,查了一下,发现是充电芯片的1  2脚的电流检测腐蚀短线,补好线就OK了

我这个没进水,充电正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如果散热处理过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各个热敏电阻的性能,不光CPU锁频 显卡也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还是自然损坏,刚刚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板号一样,不过我的是14代,进水比较严重,修好亮机进系 ...

我这个没进水,充电正常

锁屏就插PROCHOT#,正常就是1.0V的,如果拉低就会降频锁频,还有示波器查一下CPU的供电是不是每一组电感前端都有波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了吗?怎么连显卡跑分也不正常 呀

电源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耗模块换个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B:
电源换了吗?怎么连显卡跑分也不正常 呀

CPU锁频的情况下显卡肯定跑不起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23
电源换过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功耗模块换个试试

好的,谢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IN_CURRENT_P查下这个信号,我上次一台其他机器 充电什么都正常就是锁频 我的是这个信号短信了

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鑫智造有图纸点位

鑫制造没 有哦,我是板号

刚刚又搜了一下,只有图,没点位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25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没进水,充电正常

锁屏就插PROCHOT#,正常就是1.0V的,如果拉低就会降频锁频,还有示波器查一下CPU的供电是不是每一组电感前端都有波形

没有图,有一个热敏电阻拆下来量,有时候20多K 有时候150K。应该是坏了吧,不知道它是多大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6:04
找了个参考图PROCHOT#是1D8V_S3上拉的,对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23

网友:
装上电池看看

网友:
这个修好了没,故障有的查不出来

网友:
鑫智造有图纸点位

你能找到图吗。我找的不是,你帮我看看RT2那个热敏电阻是多大的,没有图,热敏电阻拆下来量,有时候20多K 有时候150K。应该是坏了吧,不知道它是多大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6:05
鑫制造没 有哦,我是板号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屏就插PROCHOT#,正常就是1.0V的,如果拉低就会降频锁频,还有示波器查一下CPU的供电是不是每一组电感前 ...

找了个参考图PROCHOT#是1D8V_S3上拉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鑫制造没 有哦,我是板号

刚刚又搜了一下,只有图,没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屏就插PROCHOT#,正常就是1.0V的,如果拉低就会降频锁频,还有示波器查一下CPU的供电是不是每一组电感前 ...

没有图,有一个热敏电阻拆下来量,有时候20多K 有时候150K。应该是坏了吧,不知道它是多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鑫智造有图纸点位

你能找到图吗。我找的不是,你帮我看看RT2那个热敏电阻是多大的,没有图,热敏电阻拆下来量,有时候20多K 有时候150K。应该是坏了吧,不知道它是多大的。

论坛有图,自己搜一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9:40

网友D:
DCIN_CURRENT_P查下这个信号,我上次一台其他机器 充电什么都正常就是锁频 我的是这个信号短信了

断线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6:39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找到图吗。我找的不是,你帮我看看RT2那个热敏电阻是多大的,没有图,热敏电阻拆下来量,有时候20多K ...

论坛有图,自己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了吗?怎么连显卡跑分也不正常 呀

CPU锁频的情况下显卡肯定跑不起来

网友:
你的显卡也不对啊。分数

网友:
最后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PROCHOT#断开,直接在CPU 的门口强制拉到1.8V,会咋样?

网友:
笔记本的锁频,适配器,电池,CPU供电,温度这几方面查

网友:
大神,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