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2021H用电池不定时死机

楼主:
前两天接个R9000 说是用电池不定时死机  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开机看了看  确实是用电池 不定时死机 画面卡死  用电源一切正常 又用软件跑了CUP 和显卡 都没问题  八成是哪里分压有问题 想起以前Y7000 插电源会掉电 也是CPU供电芯片分压问题 但我这个是用电池死机 还是有点区别 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大佬

网友A:
r9000那必须得重置cpu试试咯

重值了 依旧如此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000那必须得重置cpu试试咯

重值了 依旧如此

网友:
是不是CPU哪路供电不行,捉下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