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xmmntwq34带鱼屏

楼主:
通电一直显示这状态,开关键也失控,想找个程序试试,找不到,有没师傅修过这个问题?淘宝想买个驱动板,可几家都说是屏有问题,买个驱动板没用还不卖给我。

网友:
屏自检,清洁屏线。

清洁过应该不是的,屏自检还没见过会显示驱动板参数对话框,还有就是开关机键也失灵,指示灯也闪,好像电压不足测电压2.5V。但是驱动板各电压正常。想找个程序试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自检,清洁屏线。

清洁过应该不是的,屏自检还没见过会显示驱动板参数对话框,还有就是开关机键也失灵,指示灯也闪,好像电压不足测电压2.5V。但是驱动板各电压正常。想找个程序试试。

网友:
原机备份不知道好坏,有修此机器的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找,找官网试试

网友:
修好了,程序应该没问题,订了个板子,对比测量坏的主芯片3.3v阻值太低才40多,芯片发烫,新板子阻值是500多。开关也正常了。还不如不显示呢,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