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image tool打开bios文件报错

楼主:
打开bios文件就报错 bios是 14.0.32.2133   工具是15.40的   哪位大佬给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升不了了,都试过了,用编程器吧

网友A:
大版本要一致,14的你用15

必须得用14.0的吗 ?我想着是高版本是不是也可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A:
你用这个14.0.32试试

好的 谢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版本要一致,14的你用15

必须得用14.0的吗  ?我想着是高版本是不是也可以

大版本要一致,后面的.0.32。。。一般不会报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14.0.32试试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用14.0的吗  ?我想着是高版本是不是也可以

大版本要一致,后面的.0.32。。。一般不会报错

确定了,这次不报错 就是只能用同版本的 高版的也不行 感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感谢大佬 我试试 给你反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版本要一致,后面的.0.32。。。一般不会报错

感谢大佬 我试试 给你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版本要一致,后面的.0.32。。。一般不会报错

确定了,这次不报错 就是只能用同版本的 高版的也不行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