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76x IB365MH上30HX无头显卡魔改bios上至强E2146G

楼主(2026-01-15):
联想Thinkcentre E76x IB365MH主板换电源切割机箱上无头显卡30HX编辑器硬刷bios上至强e2146G

我是联想ThinkCentre e76x,主板是IB365MH,用的i3 9300CPU(基频3.7G睿频4.3全核睿频3.9G)(原厂bios曾用过i5 9400、奔腾G5600)
近似itx的小主机箱,空间十分有限,进行了以下折腾,给大家参考

1.升级长条电源以加装显卡,闲鱼卖掉原机180W的长条10针电源(无显卡6+2针),买的百多元全新联想长条形10针电源(闲鱼广州七彩电子),额定750W FSP500-20AGP-3311-1,带双8P(6+2)到我手塑料皮都没拆过的全新,在我小机箱原位安装效果好风扇静音
2.淘汰讯景rx580 8G黑狼版(打我的falcon 4 bms4.38只有10-20帧无法接受,但能几乎无损安装到e76x机箱中),升级为V星的30HX无头显卡(提升到30-60帧),使用I3 9300的核显从主板HDMI输出(我不打高帧率游戏所以刷新率一直59Hz和60Hz没有其他更高刷新率),V星30HX显卡尺寸不算高,但比rx580黑狼高点点,使得小机箱的硬盘光驱折叠架的横梁挡害,无法关闭机箱的这个折叠设计部分,遂上切割机割掉该部分横梁勉强能关闭折叠架,但6+2针显卡电源是朝上的,会阻碍折叠横梁关闭,遂壁纸刀小修6+2插头让线从侧方偏出,能降低2毫米,最后勉强能大力关闭折叠架,算是安装成功。另,因为所有30HX的bios不会主动降频且风扇总是满负荷运转,所以要安装NVIDIA inspector并在设置随系统启动,我勾选的Activate…调为10%(具体大家搜网上视频),来降频其核心和显存至待机时的300MHz和100MHz,打游戏温度显卡自动调用回复最高频率,目前游戏温度维持在68-79°之间
3.购买4铜管散热器,型号利民assassin x90 se v2,为升级CPU做准备,这款散热器是少有的全高118mm的小型4铜管散热器(绝大多数4-6铜管高度是130-150mm,超出e76x的120mm高度),到手安装非常繁琐,需从机箱拆掉主板,换掉主板背面的原装散热器支架背板替换上它的背板(e76x拆到主板螺丝后,要把去除塑料前面板后,里面有一个扣在6个USB前置接口外的金属保护盖拧掉螺丝稍撬动去除,然后主板就可以向这个方向移动1厘米,以将主板后部的COM口和VGA口从背板中挪出从而能把主板从机箱中提出了),安装散热器后,机箱的硬盘光驱折叠架又盖不上了,共有3处需调整,调整1和2都是光驱架的问题,调整1:我安装了光驱,固定该光驱的机箱位置螺丝凸起压散热器风扇造成无法关闭折叠架,遂不用这个螺丝;调整2:固定刚才这个螺丝的部位旁有一个加强筋结构也压散热器风扇,遂老虎钳疲劳性折断这个加强筋;调整3:折叠架本身有一处压散热器上的1个铜管凸起(具体见后图),遂上角磨机,打磨折叠架横梁该位置,至此,不不再涉散热器安装,但一定要清理和大力吹出金属碎屑,至于散热效果,我觉得一般,有改善能比原装风扇降5°,打游戏70-80°,风扇也静音
4.购买XTW5编程器(我觉得CH341A编程器便宜还好用,但我害怕电压识别错误按5v上电有风险,遂购买了价高的XTW5,我认为其实可能CH341A就可以),趁着安装铜管散热器,取下了主板及全板配件(商家提醒怕编程器上电烧坏主板的芯片配件,因此我拆掉了CPU内存显卡固态),用笔记本电脑连接编程器,使用编程器的sop8夹子极为轻松夹住主板bios芯片,软件就识别为芯片型号:GD25Q127C 容量16MB,我实际查看主板上该bios芯片上刻的字大概是hj2013   25b127dsig   ap29940  怀疑是GigaDevice的GD25B127DSIGR,所以XTW5识别应该正确,我使用了XTW5_V0.5.0.T0(20250524)软件,备份出16M的bios,用CoffeeTime0.99按照网上视频教程修改该bios关闭me并另存新bios并刷入主板,然后恢复全主机安装,开机,风扇转一下关机,随即自动开机后风扇狂转20秒钟屏幕不亮然后自动关机,随即自动开机进入win10,恢复如初,至此以为做好了迎接至强CPU的准备,遂开始研究购买哪款CPU
5.CPU选择
对比来对比去选择了E2146G
①购买E2146G的原因:既然是升级就争取性能提升,而且我比较喜欢联想这个小机箱静音小巧,E2146G价格360元(最早大船靠岸时才200元,现在火爆了),6核12线程12MB,主频3.5G、睿频4.5G、全核睿频4.2G、支持2666内存、核显是UHD P630,最关键TDP功耗是80W,稍大于I3 9300的62W,保证性能为前提其实最具性价比的是同价位的E2186G,但功耗95W我小机箱上不了水冷和6铜管肯定压不住,闲鱼买到手后也是噩梦的开始
②到手安装亮机:E2146G到手直接替换掉I3 9300,开机-立即自动关机-自动开机然后多等会就自动进入桌面,然后核显驱动自动就用上原来的,从设备管理器看到直接就是P630显卡和12个E-2146G CPU @ 3.50GHz,但是但是但是我的无头显卡GTX 1660 SUPER(就是30HX)没有了,然后我开始用DDU删显卡驱动,重装无头30HX的魔改驱动,提示没有发现NVIDIA显卡不给装驱动,然后就开始了无尽的折磨,我先重装了系统,然后仍然找不到30HX,所以大家千万别用重装系统来做无用功
③近20次更改和反复硬刷BIOS芯片:询问卖我CPU的商家(闲鱼 中国冉阿让),积极解答并给出不行可退的定心丸,我开始按照他的提示用coffee time 0.99尝试各种更改bios,换用多个management engin和调整其他选项,每调整一个bios,就需要断机箱电源,扣bios电池,刷bios,安回电池,上电,所有bios都识别不到我的显卡,期间我另插上GT610和HD5490独显都识别不了,最后卖家告诉我,这就是魔改bios常见的第一个问题,PCIE不识别,另一个常见问题是CPU核心电压过高(我没遇到,虽然CPUz显示CPU核心电压2.856V但我通过aida查看CPU VID始终在0.6-1.2V之间跳动,CPU频率也在800-4.3GHz跳动),让我退CPU
④闲鱼购买BIOS一波三折解决:我不死心,既然有退路,手头还有编辑器随时可刷BIOS,何不尝试,随闲鱼搜索关键词“联想魔改BIOS”,选中的第一家,结果又是一番折腾,方案一购买他的BIOS我自己刷,成功付款失败可退款,结果失败了;方案二付款给他我的原装BIOS然后他给魔改不成功不给退,我本打算接着用方案二,可联系不上。接下来,我闲鱼继续搜终于找到了一个大手,番茄不是西红柿,仅收点点费用提供联想IB365MH的BIOS(但这个bios是另一联想型号QiTianB428-A026的IB365MH,非我的E76X),这个QiTianB428-A026 的bios我刷上就OK,正常识别E2146G和正常识别到GT610,我立马换上30HX,顺利找到新的3D 视频硬件,安装魔改驱动,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又可以看到我的双显卡了,然后就是赶紧进行稳定性测试,结果2天共4次蓝屏,都不是发生在高负载情况下,同时我也发现,进bios后的各界面调整没有原装bios丝滑,总微微卡顿,进入桌面鼠标的使用也感觉就像灵敏度被调低两档的那种不利落不跟脚的感觉,遂动了继续改我自己bios的念头
⑤把我的原装bios对照番茄不是西红柿的bios进行更改:又开始刷bios之旅,结果还是不能识别到PCIE设备,我觉得问题卡在我的coffeetime中的management engin各种版本都不够新我最高版本是11.8.86都不行,而番茄不是西红柿给我的bios则更新,11.8.95.4551
⑥无奈再次购买bios:向番茄不是西红柿提出让他帮改我的原始bios,问怎么收费,答仍仅收点点费用答我用coffeetime改联想没用需要用另外软件,数分钟后,bios回来,我刷完后上机,直接恢复双显卡,完美解决,且前后USB接口完全正常,正常关机正常开机正常重启进桌面,没有隐疾,进bios界面丝滑的感觉也回来了,进桌面鼠标丝滑的感觉也回来了
⑦烤机测试仍有蓝屏:继续烤机,打游戏30HX稳定在70°±3°,显卡占用率99%-100%显卡这块没变化,游戏帧率没有提升仍为30-60帧,游戏的卡顿稍改善,流畅度稍改善;E2146G的温度70-80°,游戏中这块CPU的频率始终为全核睿频4.09GHz运行。然后出现了1次连续死机蓝屏,关于蓝屏,看大佬们有没有能通过蓝屏判断是什么问题,我怀疑我的2根不同品牌的8G DDR4 2666内存条有一条甚至两条都不稳定,会是什么情况呢?大佬们给出出主意。

关于番茄不是西红柿给我改的IB365MH,由于其收费实在不高,所以我就不再给大家分享,请大家自行联系购买,但我放上我联想ThinkCentre E76x型号,主板IB365MH v1.0的原始BIOS(2023年版本)

网友:
我上传一些图片

网友A:
这个板子确实很玄学,E76X、E76P、E96X、B428等的主板都是IB365MH,但备份不同主板修改后的BIOS在同一主板上表现似乎不一样。睿频都跑不满。看来你的贴子,我也跑去买了番茄不是西红柿的bios,刷上仍然跑不满。

网友:
联想品牌机这个主板上无头显卡,BIOS中显卡要设置为自动, 如果设为igp核显输出,虽然进系统是用核显输出,但PCIE上的无头显卡不工作,造成系统不识别发现不了新硬件也不能安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确实很玄学,E76X、E76P、E96X、B428等的主板都是IB365MH,但备份不同主板修改后的BIOS在同一主板 ...

我之前的蓝屏的系统可能全核睿频过高造成的,我重装系统后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出现功耗墙,通过aida测测试和实时显示,发现功耗墙被限制在45瓦,此时6核运行在1.8G,电压被抑制在0.2-0.4v之间,应该是主板简单粗暴设置功耗墙,这样无法发挥CPU性能,哪怕调整功耗墙到55瓦都行,主板我看应该3项供电,所以不能设置过高功耗墙,但45瓦实在太低了,应该还需要继续魔改bios打开隐藏选项才行,你这边研究有什么新消息吗?

网友:
我也买了鱼上那位的bios ,给的应该是b428主板BIOS为蓝本的。测试结果如下:cpuz成绩取得是最好的一次。

网友:
E2146G魔改bios后,在我的联想品牌机主板上出现45瓦功耗墙,我游戏中仅能全核运行在2.0GHz左右,我用AIDA烤机,则全核进一步降低至1.8GHz左右,功率顶在45瓦左右,核心电压更是被降到令人发指的0.269伏,后来我再次找到闲鱼番茄不是西红柿,他再给我改了一下bios,我就顺利能在aida测试中全核运行在3.6GHz左右,打游戏能稳定在4.09GHz,功率墙在80瓦左右,最开始的瞬间可上到100瓦,随后能稳定跑在80瓦,电压也在1-1.2伏之间,终于正常

网友:
另外,联想品牌机这个主板上无头显卡,BIOS中显卡要设置为自动,
如果设为igp核显输出,虽然进系统是用核显输出,但PCIE上的无头显卡不工作,造成系统不识别发现不了新硬件也不能安装驱动

网友B:
e2146用一段时间后感觉发热量大,可能硅脂干了,另外e2146的tdp功率80瓦,我的联想e76x小机箱散热不好,会蓝屏,所以萌生了出掉e2146找个功率稍低的替代,最后选中e2244g,基频3.8G,睿频4.8G,全核睿频4G,8M三缓,p630集显,双通道2666Mhz,关键tdp功率71瓦,稍低,最后闲鱼找到 奋斗TJ 给代购的e2244g到他那里36元包邮他给开盖换液金,手法相当可以,且全程转视频片段演示,到我手测试非常满意,我打游戏cpu温度稳定在68℃,用AIDA满载测试稳定在78℃,全核睿频能在我的3相供电联想IB365MH主板全核睿频工作在3.6G,我打游戏,原来i3 9300的时候30HX显卡只能工作在90瓦,换了e2244g后显卡长期工作在120瓦至125瓦吃满了显卡,帧率也从30-60针上升至40-80帧,所以感觉最适合联想IB365MH魔改上的的CPU是e2244g

网友B:
引用 网友B:
e2146用一段时间后感觉发热量大,可能硅脂干了,另外e2146的tdp功率80瓦,我的联想e76x小机箱散热不好,会 ...

蓝屏目前看也是因为发热量大硅脂干造成的蓝屏

网友:
经验 值得点赞 收藏

网友(2026-03-20):
引用 网友B:
蓝屏目前看也是因为发热量大硅脂干造成的蓝屏

所以,当时开盖换散热可能会改善

网友:
联想的魔改工具都是d大的免费提供的,跟他没有一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