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进水不出内存复位

楼主:
入手一台联想笔记本进水了,板号17807-3M。检测后发现是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导致把板载内存带走了,拆掉板载内存后电流起来了跑到0.56就掉了,然后我刷了好几个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依然是这个样子,测量发现内存的spd vtt smbdate和smbclk都正常,波形也正常,但是就是不出内存复位。现在不插内存就定电流0.56,插内存电流上到0.56就掉电了。没思路了,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有没有可能是cpu挂壁了?

网友A:
刷个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试试

已经刷过了,电流就是一直停在0.58。然后内存复位一直也只有0.1v。感觉修不好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2: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试试

已经刷过了,电流就是一直停在0.58。然后内存复位一直也只有0.1v。感觉修不好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改识别电阻屏蔽下看下,还不行那就换U测试,或者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