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4 FX507VV I7 13代,开机BIOS有4段波,不亮机。

楼主:
    机器为二修机,板号:6050A3437302-MB-A01,能开机BIOS有4段波,装不装内存都一样,要掉电重起,论坛找了个I5的同板号的BIOS刷了一样,电压都正常,难道是CPU坏了?这么新的机器可能性不大吧,求大家指点

网友:
屏幕有没有插,有的机型要插屏幕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EC好了没??

客户还没回话,还没定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集显供电   看看SMBUS读内存了没

准备干下EC,电池也不冲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靠近显卡那有组供电没正常吗?

正常的  集显供电   看看SMBUS读内存了没

经提醒,电池总线上烧短路了,EC挂了,应该是上任维修的时候人为故障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准备干下EC,电池也不冲电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显卡、甚至屏幕都要正常吧。

网友C:
CPU靠近显卡那有组供电没正常吗?

正常的 集显供电 看看SMBUS读内存了没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挂内存SPD看有没有,先干EC

网友:
楼主干EC好了没??

客户还没回话,还没定EC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9: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集显供电   看看SMBUS读内存了没

经提醒,电池总线上烧短路了,EC挂了,应该是上任维修的时候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