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NM-D562 PL7701的对地阻值

楼主:
求 NM-D562  PL7701的对地阻值 ,哪位大哥在修的帮忙量下

网友A:
内存模块VDD2????110左右

是0.75V 对地0.01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模块VDD2????110左右

是0.75V 对地0.01

太低了,应该是70欧左右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CPU已经走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0:18

网友A:
哈配置,AMD有0.75V,阻值也i不对

给到cpu的如果是你说的这个值那是cpu短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一般在10到20多左右

CPU短路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1: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配置,AMD有0.75V,阻值也i不对

给到cpu的如果是你说的这个值那是cpu短了

网友:
修好了吗,同问急急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10到20多左右

CPU短路了

网友:
90个左右,低于70就是有短路

网友:
我记得是23-37。左右

网友:
CPU已经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10到20多左右

换好CPU 测是200

网友:
50左右正常

网友:
0.75V的对地在80-150  以前亲自量过的。

网友:
太低了,应该是7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