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Z7T,简单维修分享

楼主:
    开始不开机,待机0.02A,按开关,跳变到0.04A,通病,换南桥SRJAU,

    结果,出了意外,开机电流跑到0.4A,不动,

    各路电压都出来了,包括显卡,0.8v,现存1.2v

    实测CPU没有供电,测对地值,0.01,

    测CPU电源管理芯片MP2979A,44脚,vdd33, 3.3v; 26脚  vdd18, 1.8v;  37脚EN,3.3v;47脚vin_sen1.2v,都正常,

    38、39、41、42、43脚都是PWM输出,为1.5v,这个不知是否正确,

    CPU供电芯片mp8694的bst为3v左右,显卡供电也是这个芯片,bst正常为4.4v,mp8694挨个拆下,都是好的,

    在淘宝小苏本本维修买了一个MP2979A刷好程序的,40元,

    货到后,换上,结果,一按开机键电流刚升点儿就掉电,怀疑没焊好,有重新焊了一下,

   试机,电流唰唰的上去了,心情很激动的,都以为要换CPU了,

   装机,果然亮了,而且一切正常。

    过程不复杂,给做个参考

网友:
MPS的很多电源控制芯片里面都带程序的,,,其实也不是写入程序,而是写入配置参数,配置输出项数,输入电压,输出电流,保护温度等参数

网友:
测对地值,0.01,10代?这么低吗???

网友:
CPU管理芯片竟然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