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华硕B250M-KYLIN,USB过流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6-01-18):
遇到华硕B250M-KYLIN,USB过流,822 472 排阻,电阻都换过,bios刷过,
pch加焊过,oc电压都在3.3,
对比其他USB接口的每个线路阻值相同
图上这个USB口用不了

网友:
偏置电阻查下

网友:
关于OC的电阻电容都查了

网友A:
修好了吗,同问急急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同问急急急急急

你也是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B:
换USB 接口座  试试

网友:
UD23拆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USB 接口座  试试

试过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好奇急急急

网友C:
有次修技嘉的B450小雕同样症状,出问题的U口的偏置电阻和其他不一样,其他的U口OC偏置阻值小大概是10K级别,这个有问题的是100K级别,导致和OC信号到桥或者cpu的内阻可以比拟,信号就会比3.3v低一些。
换成10K级别的偏置就Ok了,也没有返修。

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我感觉是厂家有意的,过保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次修技嘉的B450小雕同样症状,出问题的U口的偏置电阻和其他不一样,其他的U口OC偏置阻值小大概是10K级别 ...

不明白偏置电阻是啥玩意你的微信多少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偏置电阻是啥玩意你的微信多少学习一下

5v分压出3.3v送给o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分压出3.3v送给oc#

那就是排阻了,组织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排阻了,组织正常

那就要看电路图了,看这根oc#是怎么出来的,如果是进了桥,也不能排除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看电路图了,看这根oc#是怎么出来的,如果是进了桥,也不能排除桥有问题

没有电路图,参考一下其他的就是排阻的了

网友E:
外围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只剩下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围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只剩下桥了。

主板80,桥120,哈哈哈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听你这么说,只剩下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