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lienware x14通病分享

楼主:
这款机器屏线坏是通病 插电池3A左右不显示 外接没反应 不插电池主板1-2.6a之间循环上电 更换屏线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一台板号LA-L382P 不接电池不触发,接电池2.8不动,两红四蓝,看代码是内存错误,不亮时电源灯闪几下?

今天遇到一台外星人也是2红4蓝,搜了下代码是电源轨故障,是内存供电短路了

网友:
这个好判断,已经换好多条了

网友:
修机人的福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屏线换了3台了,感觉他这个屏线设计刚刚好那么长,时间久了也是容易出问题

神人设计师整那么一个拉环来回扯屏线 时间长了后就被扯坏了。不过换这个屏线挺快的

网友B:
这个机屏线换了3台了,感觉他这个屏线设计刚刚好那么长,时间久了也是容易出问题

神人设计师整那么一个拉环来回扯屏线 时间长了后就被扯坏了。不过换这个屏线挺快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24

网友:
外星人也不例外,通病也是不少

网友:
真的屏幕是通病啊   分享

网友:
这一款同型号的键盘触摸板进系统有时候失灵是什么通病吗

网友A:
我接一台板号LA-L382P 不接电池不触发,接电池2.8不动,两红四蓝,看代码是内存错误,不亮时电源灯闪几下?

今天遇到一台外星人也是2红4蓝,搜了下代码是电源轨故障,是内存供电短路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屏幕是通病啊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