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SP-500AB-9C电源怎么脱机启动

楼主(2026-01-18):
朋友送我一个台达DSP-500AB-9C的1U电源,也不知好坏,想脱机启动试试,但不知短接哪个脚启动,望有此经验的道友指点一二。

外衣

金手指。

网友:
一般在24针插头中将绿色线与黑色线短接试试。

千万不要看错颜色哦!!!!!!

网友:
给一个参考图

网友:
都是金手指,完全找不着北了。没办法根据颜色找线,又不敢乱试,怕炸鸡

网友:
背面金手指也上张图看看,有+5vsb

网友:
这是背面金手指,仅看标识也没有看到

网友:
断电:各个金手指对地测电阻值,排除10K以上金手指。
通电:测量各个金手指电压值。
短接:找出PSON和PSKILL和RTN这三个针脚,三个短接或PSON对地(RTN)短接,针脚下拉至低电平,
          直到开机有+12V,OK
看图:待机+5vsb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金手指电压如图所示

网友A:
PSON和PSKILL这两个金手指电压一般超过3V以上,猜测7.2V是PSON针脚,下边5.2V这个短针脚估计是PSKILL,尝试这两个针脚一起接地,看+12V电压有没有,电源风扇转不转。多试几次,应该能找到服务器电源脱机启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N和PSKILL这两个金手指电压一般超过3V以上,猜测7.2V是PSON针脚,下边5.2V这个短针脚估计是PSKILL,尝试 ...

这样子尝试不会炸鸡吧。

网友:
总之,电源启动开关都是从高电平转化为低电平有效。那会炸鸡,只要输出不短路。

网友:
总之,电源启动开关都是从高电平转化为低电平有效。
只要电源输出电压不短路,那会炸鸡?
保险起见串个1K电阻接地也可以。
最后,晒一下各种服务器电源脱机启动开关:

网友:
一般不会炸机的,放心

网友:
红黄插头上头的变压器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