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M12JW用什么编程器,809F没有这型号
发表于

楼主:
来自: 广东
请问74M12JW用什么编程器,809F没有这型号

网友:
809F没有这型号的可联系编程器厂家客服。考虑添加这个型号。一些偏或新的芯片型号通过在编程软件里加型号就可以。我的一个芯片就是没有这型号,添加的就有了自然就能用了,供参考!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