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十几年老古董HP4420S

楼主(2026-01-20):
最近大佬们也不发帖子给学习了,搞得我很无聊啊,这不闲来无事,翻出来一个老古董HP ProBook4420S,这种初代酷睿还没修过,刚好研究下。

先说故障:插电开机电流0.6 风扇狂转然后掉电,一直循环。

直接拆机,这机器死难拆,网上也没拆装教程,简单说下拆装步骤,拿掉电池,拆掉电池下四颗螺丝,然后翻过来拿掉开关板,接下来键盘是往上推,下面触摸板是往右推,好奇葩的设计,剩下的简单就不说了。

维修过程板号DASX6MB16E0 没找到图纸先观察主板,发现南桥被动过
作为斧头帮成员,手痒了先砍一斧头再说说不准会有惊喜,先风枪加热南桥,然后上电发现电流欢快的上到1A多了,就这?这南桥砍定了,上BGA取掉南桥,没有这个钢网,找了个通用钢网,重植后多次上电都没问题,接屏成功点亮,赶紧装机,这老机器装机也是个功夫活
麻溜装好  开机点亮,唉没意思,关机去吃饭。
吃饭回来开机,竟然又又回到初始故障  0.6掉 0.6再掉......
看来这老家伙不服气啊,拆!
难道说是南桥坏了?这老古董往哪里去搞南桥,先跑跑电路再说!

凭经验这种反复上电应该是电压不全导致,裸板上电,趁上电瞬间测供电,直捣黄龙 果然CPU供电没出,再测其他电感都正常,找了个参考图纸,检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发现开启没有

往前追PWRGD来自大与门

这就难受了,图纸对不上,需要跑线找信号了,找到一个拆一个,拆到+VGA_CORE_POK的时候PWRGD正常了,这信号不就是集显的PG吗,集显PG不应该是最后出的 怎么会参与这个大与门,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解释下。

开启正常后再次上电,这次电流能到0.9,也有略微跳变,应该是卡到集显供电了,
找到核显供电芯片RT8152C,上示波器测电感前段毫无波形,参考芯片手册查供电,开启都正常,手里也没这芯片,直接风枪干下来,重新加焊一遍,示波器再测,前端完美的波
结果很理想亮机!目前5个小时无异常。

各位大佬路过给弟弟加点分,谢谢谢谢!~

网友A:
老板子练习手摇CPU手摇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子练习手摇CPU手摇南桥

大师如有绝招,可传授小弟一招半式的,定将此法发扬光大!

网友:
0.6A确实是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