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科N600S 256G如何开卡量产

楼主(2026-01-21):
SM2588XT +29F64B2AMCMG4闪存颗粒要用哪款量产工具开卡,谢谢大神们!!!

网友A: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没跟上时代的步伐,什么时候出的这款主控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没跟上时代的步伐,什么时候出的这款主控都不知道

大神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SM2258XT,不知你有对应的量产软件么

网友:
目前这块固态短接ROM后显示1G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SM2258XT,不知你有对应的量产软件么

闪存制程L06B,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制程L06B,试试这个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