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坑”里半天,只为证明BQ25700后缀不同不通用

楼主(2026-01-21):
接到一个板号la-e291p 的电脑,如图
主要故障,就是不充电,故障描述:进系统接上电池可以显示电量。接上充电器有进系统的电流。很低,没有充电。偶尔关机后会有很小的电流。想着充电,这么简单的事情,结果就是半天都没搞定。
过多的维修过程我也懒的写,没人看。测试了所有的点。然后在论坛上查了一堆资料。最后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发现图纸型号和客户主板上的充电芯片型号对不上。但很多人又说能替换。

然后就开始查找原因。
25700A 的结构图。
25700a 14 脚,大部份是通过电阻接地,14 脚相当于不使用。
BQ25700R,没找到框架结构图。但可根据参考图,14 脚会是一个高电平。
-DCIN_PWR_DTCT 前面又高了- 号,证明这两个原理是不同的。

因为图纸和点位有区别,比如打开类似的图纸,都找不到点位图中的二极管pd316和d811

过多的心酸就不说了。直接看图,BQ25700AR和BQ25700RS ,这两个芯片其它引脚电路差不多相同,但14、15 脚是不同的。所以有些板子能通用,有些板子不能通用。因为很多板子15脚没接线路。先看BQ25700A,这个芯片14 脚大部份是用电阻接地。15 脚不接线路。

再看BQ25700R

14脚是分压形式。然后15 脚会输出一个信号给专用芯片。坑的就是点位图和图纸对不上,我也是无语了。

唉,我也是服了。所以BQ25700R和BQ25700A,在一些型号上不可以混用。尤其是15 脚要输出信号给其它芯片的电路。

记住BQ25700R和BQ25700A 不能混用就对了。我每天也忙于生活,写的文章主要目的让大家少走弯路。
这个贴子我重新理一下顺序,这是一台进水的笔记本电脑,我拿到电脑的时候,同行已经把进水腐蚀的地方处理了,我拿到的时候,主板上充电芯片就是BQ25700A,我并不知道主板原型号是什么件,只能排查充电芯片每一个引脚。排查完后,一无所获。仔细对比发现图纸上不是25700A,于是上论坛查,有的说能替换,有的说不行,思路更加混乱了,我想找到为什么,所以就写了这个文章。

补充内容 (2026-1-24 22:06):
非常抱歉,本来芯片到了,打算验证一下结果的,结果商家发错了,发成带A 的了,客户又催着把电脑要回去了。所以没有最终答案了。

网友:
很不错 已经是很用心了。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以后遇到会注意下

网友:
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
学到了,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分析的清晰,学习了,感谢

网友:
这钻研精神,维修态度,实在是没有的说

网友:
楼主专研精神佩服

网友:
点赞,论坛就需要这种“较真”的精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分享维修性心得是最高阶的快乐。

网友:
我是来向大神学习的

网友:
你看芯片原理框图,14脚dc分压要<基准电压,直接接地是不使用高电压异常检测。

网友:
好多图纸出错折地方很多,注意甄别,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网友:
很细心,也很较真

网友:
一般会先看引脚定义

网友:
原型号代换就好了

网友:
人家这分析得有理有据的,不服不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帖子中提到图纸与点位有区别这点,我看了我的图纸与点位是一致的,都是BQ25700RS,都没有PD316与D811

网友:
功夫深厚,令人佩服。

网友:
25700 后面的一些资料我没有会员无法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