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固件改不了mac

楼主(2026-01-21):
有几个收过来的镜头 固件坏了然后把好的机器固件刷进去没问题,问题就是mac 和sn冲突的。
通过minihex修改和编程器缓冲区修改都不行。哪怕就是修改一个数字都不行,刷进去就死机重启,刷没修改过的固件就ok。咨询大神是修改方式问题还是大华固件修改的不完整。(固件包里面只能搜到一处mac)
附上mac修改软件 minihex

ok TT01-48V-DH.rar

MiniHex.exe

网友A:
如何没有猜错的话,数据修改完后要校验,把校验值写在对应的位置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没有猜错的话,数据修改完后要校验,把校验值写在对应的位置才能正常。

我也是怀疑这个问题,因为我把死机的固件包又改回去它就正常好了。应该是不止修改mac地址一个地方,还要把其他对应的值修改一下。但是你所说的校验,校验值填上去对我来说好像有点技术盲区

不太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