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维修小记

楼主(2026-01-21):
原机只是3V短路  35v待机芯片坏 烧坏pch   EC  网卡  上家换过到手故障:第一次通电能上点到0.5几  宕机按开机键不能关机,只能断电关机。又把桥重新植锡能上到0.7左右。
怀疑上家换的EC不对自己又拆了个料板15221-1m( 维修的板子是1691-1 图纸通用)上的EC
装上实测KBC_PWRBTN#有拉底就是关不了 .
实测如下图

随即尝试用809h通过SMB总线尝试清空ec IT82662E试了好多次都是失败,

结果悲催的事情发生了。一根飞在SMB总线的主板那段挣脱,(飞的那个线不到10cm,809H又厚又大。奶奶的正好瞬间打到附近一个19V主供电电容一端)
瞬间脸都黑了
马上测试一下还好80H没烧坏。 RT6575   IT8226     PCH一起带走
没办法发个剪板的EC吧  桥有现成的到货赶紧的  EC 桥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还是二百五
打内存总线 有波形(坏习惯示波器随便点内存的 SMB_CLK  或则SMB_Data就认为已经去识别内存)

换内存还是一样只能好好甄别到底哪儿出错了  单通道测试依次 PLT_RST    SPI_CS0#_R    LPC_FRAME#_CPU  都有波形 没招了。
多通道看看吧plt_rst#复位后有读BIOS的动作

lpc总线0到3都有波形更换BIOS程序n个无果
看内存smb总线发现问题 如下图只有时钟 没有数据

追查到Q1701发现2  5 脚3V , 1   3脚3V 有波正常  6脚有电压没波形。

换后看电流一路小跑  亮机 OK.

总结:坏习惯导致走了不少弯路。一不小心赔了芯片又废了时间

网友:
竟然修好了,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