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NM-C781 电池不充电,适配器能开机。

楼主(2026-01-21):
NM-C781 进水,BQ24780 外围腐蚀,断线 装好腐蚀得的元件。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和关机,就是电池不充电,拔下适配器电池能续航,单独电池不开机,没+3V. 公共点有电池电压6.7V 单独插电池,电池检测电阻腐蚀,换好了一开始,不知从哪下手了?24780换过,EC 换了。求助大家,附图

网友A:
19 20 脚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 20 脚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19.20电阻腐蚀了,我每个脚都接了一个10的,飞的线到后面检流电阻两端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9.20电阻腐蚀了,我每个脚都接了一个10的,飞的线到后面检流电阻两端上

那中间那个电容呢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电路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中间那个电容呢

中间0.1电容没焊,我焊上试下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中间那个电容呢

中间0.1UF电容换上也那样。电池装上显示电量100%,但是电池符号是虚的,拔下电池显示电池没装,就是不充电。也单独用电池不开机

没有读到电池,就是ec和电池通讯没有连接,查下通讯两个脚。看看阻值正不正常,有没有电压,有没有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2:12

网友:
叫客户用适配器用呗,又省点钱

网友:
没读到电池

网友:
老板修好没,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0.1UF电容换上也那样。电池装上显示电量100%,但是电池符号是虚的,拔下电池显示电池没装,就是不充 ...

没有读到电池,就是ec和电池通讯没有连接,查下通讯两个脚。看看阻值正不正常,有没有电压,有没有波

网友:
你测试一下ACOK 这个信号,是不是当只用电池时为低电平,用适配器是高电平,如果是就切断和ec的链接 让他始终保持高电平。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