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 TANK672彩色墨盒不识别维修

楼主(2026-01-21):
开机提示 彩色墨盒不识别

检查后发现彩色墨盒和笔架板触点被腐蚀掉了

由于之前没有更换过笔架板的经验  事先在网上搜论坛查都没有找到这款机器关于笔架板的更换教程,只看抖音上看到一个大神发了一个一分多钟的视频,但是速度很快,没有细节说明。只能先在网上买了一个笔架板回来,然后再来研究怎么拆。网上也有很多视频换笔架的,基本上都是要把机器全拆开,我看着头大,也感觉不是太科学。

经过研究也借鉴抖音上那个一分多钟的视频,我顺利地把笔架板换上了。

以下就分享一下,具体的拆卸更换操作。

打开机盖取下墨盒以后,在笔架上左边箭头指的位置,用个小平口螺丝刀撬一下,这里有个卡扣,动作轻柔一点不要用力过猛,撬烂了就只能换整个笔架了。撬出来就慢慢地把左边顺出来,这个时候要注意右边,右边和左边不一样,右边不需要撬是要分方向顺出来的。

右边的顺出来以后,就可以把上面的墨盖和墨管拿开,放在一边了。然后就可以拆下面箭头所指的这个盖板了。

拆这个盖板的时候要先在盖板后面把箭头指的地方的卡扣往外顶一下。

这个盖板取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因为光栅条就在下面,不要把这个光栅条搞花了或搞断了,只要把盖板一边取松下来,基本上就成功了。如果不好顺出来的话可以把最上面的窄边条提起来一点,就可以顺利把盖板顺出来。

后面的没拍照了,后面的就比较简单就大概说一下吧,只要这个盖板取下来,就能看到笔架板了,后面有根数据线接口,把线取了,电源板上有颗螺丝拧下来。还有就是取笔架板触点部分用小平口螺丝刀慢慢撬下来就行了,触点两边有两个小夹子,用刀片或者螺丝刀撬下来。需要注意两个地方;一是这个触点后面有两个不锈钢的支架会掉出来,但是掉了就再装回去就好了,那个支架容易掉可以在支架边缘贴一点点双面胶,就比较好装回去了。二是装笔架板的时候先装触点部分,再把电源板部分塞进去,再上螺丝,特别是光栅条要注意尽量不要用手摸,如果把上面弄脏了就用棉签蘸酒精擦干净。
其他的就是怎么拆的,再怎么装回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