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移动电源。12-220v逆变器主板。变压器维修

楼主(2026-01-22):
逆变器正负极短路。拆了所有的管子。还是短路。后来拆了变压器。不短路了。可是网上找这个怎么都配不上。ee55。pq3230 都没有佩到合适的。有高手给点建议呗。怎么搞。

网友A:
变压器那和那短路?

网友A:
这个拆了重绕也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了重绕也简单。

唉。想拆了重绕。结果老化。壳子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那和那短路?

变压器12v的正负极短路。

网友:
变压器要用电阻档测量吧,二级体值不行吧,看看电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想拆了重绕。结果老化。壳子拆坏了。

什么老化?你以为铁氧体和硅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