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出来瞬间就掉了

楼主(2026-01-22):
华硕本板号:DA0NJJMBAG0    按开机键然后马上掉电了,电压:+5VSUS  +3VA_DSW,1.8VSUS
CPU核心供电:+VCCIN  、   +VCCIN_AUX ,显卡:NVVDD 0.8V  FBVDDQ 1.3V 电压都出来了。

电压都出来了,按开机键,一下就掉点了,电流瞬间到0.4A有时能到0.9A。掉电后停留在0.042A。不能再次触发。

刷了bios 故障一样。
请各位大佬指指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挂了,,,,,,

CPU的对地值又正常呢,也不短路。

网友:
缺不缺2次供电

网友:
ec换个试试

网友:
2次 供电是啥意思

网友B:
1.8转1.8之类的EM5209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转1.8之类的EM5209输出的

哦,二级供电呀,那些不短了。

网友:
查一下温控那里。不行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测试下,看哪个先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