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新款机器非常奇葩的问题 R9000P ARX8 23款

楼主(2026-01-22):
接到一台拯救者R9000P 23款的机器 配置是R9-7945HX+4060

故障是用电池 机器全部都正常,但插上充电器在桌面1-3分钟后黑屏重启 然后重新进入系统

但此机器插上充电器在开机立即进入游戏或者进行处理器负载测试时不会黑屏重启

我已重新更换处理器和供电的导热材料 并使用热成像扫描并无温度过高的问题2.我怀疑是CPU供电芯片VINSET 2M电阻通病于 更换后故障依旧

虽然是新款的7945HX处理器 但我到最后还是怀疑是不是7945HX处理器本身的问题
因为这处理器高负载低频率的没事 低负载高频率在桌面不动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就会重启

还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过显卡冷机要花屏的,没搞定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