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A1989 可以找个不一样的CPU换上么?

楼主(2026-01-22):
有台A1989 可以找个不一样的CPU换上么?
修一台A1989 PP3V3_S5短了,发现CPU上边3个晶体,其中1个晶体1个角发热,原机好像是8代I7,我想问下,可不可以找个8代I5 换上,或者说找个其他8代的处理器换上,请有经验的哥们给指点一二

网友A:
既然换肯定换个更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肯定换个更强的呀

这个得看手头有啥,打算随便找个8代换上玩玩,没考虑换更好的,只要做上能亮机使用就行,目的主要是获得经验

网友:
同代的可以更换

网友:
谢了,找时间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