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复印机MX-2608 3108 3508 墨粉浓度控制参考值设定

楼主(2026-01-22):
夏普复印机MX-2608 3108 3508  墨粉浓度控制参考值设定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执行此项调整:替换显影剂时。
注意: 仅在替换显影剂时务必执行此项调整, 其他情况不能调整。
1) 在前机壳打开的情况下, 进入模拟SIM25-2。
2) 关闭前机壳。
3) 按下 [执行] 键后, [执行] 键呈高亮显示状态 (黑色), 显影剂调整开始。(自动执行调整3分钟)
4) 显影剂调整动作完成后, [ 执行] 键从高亮显示返回到正常显示状态 (白色), 屏幕显示显影剂调整值。
注意: 如果在3分钟内动作被中断, 则调整无效。
如果在动作执行中按[执行]键, 则动作停止, [执行] 键返回到正常显示。如果调整结果显示 [EE-EU] 或 [EE-EL], 则未正常完成参考墨粉浓度控制值调整。
检查原因, 消除故障, 然后重新执行调整。
5) 用 [全机清除] 键取消模拟SIM25-2。
6) 墨粉盒安装水平摇晃墨粉盒20次。
7) 按下锁定释放杆, 将其沿着机器上的导板插入, 直到杆锁定为止。
8) 关闭前机壳。
9) 检查并确定机器是否显示“Toner replenishment in progress”(墨粉盒替换中) 信息, 等待片刻直到该信息消失。(约30秒~6分钟)
注意: 本过程用来检查墨粉盒对显影组件的墨粉供应动作, 动作时间因墨粉盒中墨粉数量的不同、墨粉分布不均、以及墨粉盒的内部状态不同而不同。
注意: 请勿执行中断以上动作的其他操作, 如打开前盖、进入模拟模式、重启电源 (OFF/ON) 等。如果忽视以上注意事项, 则可能会产生F2-40或F2-64故障,或产生墨粉过量故障。
注意: 如果不是替换显影剂, 则不用执行模拟SIM25-2

网友:
高手在民间。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