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14 2020黑屏

楼主(2026-01-22):
开机正常显示,盖上屏后再打开,会有机会黑屏不显示。黑屏后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关机再开后一切正常。
首先屏应该没问题,因为开机正常,不盖上盖不会出问题。出问题重新后能正常。弱弱的问问笔计本是哪个信号检测上盖息屏的呢
主板应该正常的。因为外接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
LID开关供电,屏供电查查

网友A:
我也遇到有时黑屏 同求

网友:
笔记本检测盖屏的信号是LID ,这台机不在屏接口上。本着先软后硬原则,先排除不是系统、驱动等引起的故障,再考虑硬件问题,外接正常也不代表主板就是正常的,内显跟外接有的是走不同通道的。

网友:
检查屏幕上小磁铁对应的位置不就知道了

网友:
检查LID信号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又是低温锡的问题 CPU虚焊

还得是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有时黑屏 同求

开始是进系统就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重新装了系统后不黑了能正常使用,就是盖上屏偶尔会黑

网友:
应该是低温锡的原因

网友:
信号不在屏幕接口上

网友:
先在系统电源里关掉合盖休眠功能,再看故障是否依旧。

网友:
在BIOS下合上屏幕试试看

网友C:
已经核实了,cpu虚焊

这个问题不是硬件问题。这个是电脑的一个驱动问题。我刚遇到。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LID-SW# 磁吸开关直接不要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维修技术。

网友:
r7的u遇到的都是cpu脱焊   黑屏  不定时花屏  触发掉电

网友:
AMD的CPU,现在一看到动不动就想先干它,虽然有时它也背锅。

网友:
你找个小磁铁,开机后沿着C壳面,外边缘溜一圈,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核实了,cpu虚焊

这个问题不是硬件问题。这个是电脑的一个驱动问题。我刚遇到。

重装了系统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是硬件问题。这个是电脑的一个驱动问题。我刚遇到。

重装了系统

网友:
可能又是低温锡的问题 CPU虚焊
发表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又是低温锡的问题 CPU虚焊
还得是你
发表于

网友:
这CPU 不好干还有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