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X6750GRE 12GB 显卡问题

楼主(2026-01-23):
XFX RX6750GRE 12GB 显卡多路核心供电无波形  第一次修到这种奇怪的问题,单卡上电电压都是正常的,上机后核心供电直接没有,拆开显卡单独上电就有电压,用示波器测量所有波形,发现只有三路核心供电有波形,测量DRMOS没发现问题阻抗正常,难道IR35217电源芯坏了?由于没有英飞凌的编程器也读不了什么情况 ,只能买个刷好程序的芯片焊上在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定了,是电源和GPU不通讯,加焊核心可以点亮了

一言不合就干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寄过来修

已经搞定了,是电源和GPU不通讯,加焊核心可以点亮了

网友:
可以过来长泰这边帮你维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言不合就干核心

已经没招了呀

网友:
已经没招了呀

网友D:
从简单开始,先换DRMOS和升压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简单开始,先换DRMOS和升压电容看看

DRMOS和有波形的对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更换IR35217还是一样,放弃

网友C:
寄过来修

已经搞定了,是电源和GPU不通讯,加焊核心可以点亮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