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H

楼主(2026-01-23):
客户拿过来一台华硕FX506H,拿过来的时候可以上电电流能跑到2A多。键盘灯也亮就是不显示,怀疑是BIOS原因。拆机刷BIOS,刷完电流0.135.键盘灯都不亮。怀疑是BIOS有问题,接着换接着刷。都一样,从TB买了BIOS刷上去也一样电流0.135,原机的刷上去还是0.135.瞬间心凉了,一查发现不出SLP电压。完犊子了,大佬们这是桥挂了吗。刷个BIOS也能把桥刷挂,处于蒙蔽状态!!!!!

网友A:
0.135 的电流没有短路的话,不是桥问题。CPU 可能坏了或者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35 的电流没有短路的话,不是桥问题。CPU 可能坏了或者供电有问题了。

大佬别吓我,桥还可以。u真赔不起

网友:
碰到个差不多的情况,加焊桥好了,可以试试

网友C:
2A是整机含充电电流吗?把 电池装上再开机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别吓我,桥还可以。u真赔不起

来的时候是不亮机的,我觉得应该不用赔吧。这个板子,我以前拆了U 测试过裸板电流,就是0.1 几。显卡的电压是要跑码后才有的。

网友:
先把SLP电修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别吓我,桥还可以。u真赔不起

拿来就不开机为什么要赔

网友E:
这是不出CPU供电了吧

网友F:
测过bios2脚的波形没有,前几天今天修过一台笔记本,故障也很简单就是bios问题,结果因为图方便先用备件bios芯片刷了一个程序直接换上去,然后就越走越远了,因为原机型号是W25Q64FW 1.8V,而换上去的是W25QFV 3.3V的,一字之差导致懵逼一圈,最后测芯片供电才发现换错型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测过bios2脚的波形没有,前几天今天修过一台笔记本,故障也很简单就是bios问题,结果因为图方便先用备件bio ...

BIOS芯片是原机的   偷懒第一次用的那种免拆线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来就不开机为什么要赔

不好说啊   键盘灯亮  现在不亮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出CPU供电了吧

内存供电都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2A是整机含充电电流吗?把 电池装上再开机对比下。

装上电池有1点几安的充电电流

网友B:
感谢各位大佬的分析,换桥成功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大佬的分析,换桥成功亮机。

南桥就挂了,正好挂在你手上

网友:
免拆机线 ,确实容易把桥干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是原机的   偷懒第一次用的那种免拆线刷的

以前用过免拆线在线刷写烧掉一个编程器,看来这个免拆线隐患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