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TLM40V69P电视机花屏

楼主(2026-01-23):
刚开机时花屏现象还不是太明显,只是图像边缘色彩混乱。开机时间长一点画面就完全混乱,特别是深色区域。测量gvh和vgl电压貌似也正常,排除信号源的原因,不知道怎么怎么排查?要换逻辑板吗?
vgl电压

型号信息

vgh电压

刚开机时画面

逻辑板型号

长时间开机后画面

网友:
  这种花屏  色彩不正。屏  逻辑板  主板包括屏线氧化都可能的,有测试套件可以先大致测试一下屏。如没有,凭经验主板可能性大。可以订一片主板优先测试一下先。供参考!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这样修复,花的成本太高,要买板试,修这种故障没有钱赚了,难,现在一台新机也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