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灯闪不开机

楼主(2026-01-23):
如题,用户送修一台杂牌显示,灯闪并伴有喘息声,电源采用LD7575。  测量5V、12V均波动较大,7575芯片供电在6-18V左右跳动,300V电压比较稳定。
目测板子元件无明显异常,测量各路输出对地阻值也未见异常,电容也均为未孕少女,拔掉电源板与主板连线,喘息声消失,且12V和5V电压不再跳动,只是有点轻微吱吱声!
难道主板有短路? 对地阻值分明未见异常呀

,用外接电源给主板上电,主板一切正常,看来问题应该是电源板带载能力差引起……  使用示波器测得5V输出交流纹波较大,测量该路470U/16V和1000U/16V电容,D值均不正常,代换这2只电容故障修复!

网友:
顺便分享一下该机数据!
品牌:weiyi
型号:2301

MST_EXT_FLASH @ISP EN25F20.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