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笔记本装台式CPU可以89代随便换吗?

楼主(2026-01-23):
蓝天笔记本装台式CPU可以89代随便换吗?

本身是9代CPU无核显,现在想装个8代有集显的使用。不知要不要改什么?有无人有经验。

网友A:
换上不显示吗?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上不显示吗?这个应该可以的

对,换了i3 7100   8100都不显示,外接键盘灯都亮了。可以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换了i3 7100   8100都不显示,外接键盘灯都亮了。可以切换。

换个不带核显的试试,蓝天有没有同版本带核显的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不带核显的试试,蓝天有没有同版本带核显的刷个BIOS看看

主要是独显烧了,已经拆下来了MXM显卡,所以才装带核显的CPU

网友C:
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的意思刷个带集显的BIOS对吧

网友D:
不怕再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怕再烧CPU????

实测没烧,好好的,

网友:
8代9代应该通用吧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CPU是通用的,但是你的看CPU的集显供电有没有上件,还有就是屏的信号是走的CPU还是走的显卡,不然换了也是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