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疑难问题

楼主(2026-01-23):
一台联想Y7000P,客户说电池不充电,客户带了2块来,一块是原装的,另外那块是某宝买的,插上电池后,电源指示灯闪烁,没有充电电流,测量了充电管和充电芯片外围电阻电容都没问题,但还是不充电,示波器也测量了电池数据脚有波形,也有电池插入信号。

第二个问题是,插上电池和适配器或者可调电源,虽然能触发,但是开机亮了键盘风扇也转后,过了几秒钟就停转,键盘灯也不亮,电流定在1.9A,等得5分钟突然电流跳变,才能开机,刷了BIOS没用还是一样。虽然开机了,但是降频,笔记本很卡,并且电池电量显示0,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要5分钟才能显示,不知道是不是桥或者CPU有问题,又怕把充电修好,这些又有问题就白忙活了,这台Y7000P不充电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EC导致。

各位大神们有何高见?有点懵

网友:
大神们不给个指点?

网友:
好好查一下EC啦!等你结果

网友:
插上电池就开不了机,去掉电池就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