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上tf卡槽可以换吗

楼主(2026-01-23):
这个主板上tf卡槽可以换吗

网友:
可以换的,你的是坏了吗?如果有点针歪了,拨一下看看

网友:
好的,谢谢,是可以解决了,正常了 谢谢大佬 帮个大忙

网友:
换好了,谢谢各位大佬支持

网友:
帮客户修复,拨一下针就行了,修好了

网友:
可以换的,你的是坏了吗

网友:
可以换找不到原来完全一样的。就修。四角加热去铁壳。然后把针拉出来。再焊上去。注意小铁钩别蹦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