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希捷12代盘的SF

楼主(2026-01-24):
现在希捷12代机械盘是不是没有那种能自校准的工具,我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盘坏了,想着做一下自校准,但是看网上说12代还没有能自校准的,有的说有是有但要好几千甚至上万。

网友A:
对于机械硬盘的自校准,目前没有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通用“自校准”工具。硬盘的自校准(如原厂的PST、ARCO等流程)是固件级别的底层操作,通常需要专用的、非公开的软件和硬件环境,仅限于硬盘制造商或专业维修人员使用。

不过,有一些第三方工具可以用于‌检测硬盘健康状况、扫描坏道并尝试修复逻辑错误‌,这些操作有时被用户泛称为“自校准”,但它们与原厂的深度校准有本质区别。

以下是几种常用于机械硬盘检测和维护的工具:

‌HD Tune‌:这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免费硬盘检测工具,支持读取S.M.A.R.T.信息、扫描磁盘表面坏道、检测传输速率和温度。其专业版(HD Tune Pro)还支持AAM(自动噪声控制)调整和磁盘擦写功能,有助于诊断和缓解部分性能问题。‌
‌SeaTools‌:由希捷公司开发,虽然主要针对希捷和迈拓硬盘,但也支持其他品牌的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它提供SMART检测、坏扇区修复和文件系统分析,可生成“通过/失败”报告,是诊断物理故障的常用工具。‌
‌CrystalDiskInfo‌:一款专注于S.M.A.R.T.信息监控的免费工具,能直观显示硬盘的健康状态、温度和各项属性值,是预测硬盘潜在故障的实用软件。
‌Western Digital 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西数官方提供的诊断工具,支持其生产的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可执行快速和扩展性测试,检测坏道并尝试修复。‌
‌重要提示‌:如果硬盘出现明显的物理损坏(如异响、频繁读写错误),或S.M.A.R.T.属性中的“重映射扇区计数”(05)已接近或达到阈值,任何软件都无法真正“修复”硬件问题。此时,最安全的做法是立即备份数据并更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机械硬盘的自校准,目前没有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通用“自校准”工具。硬盘的自校准(如原厂的PST、ARCO等 ...

感谢回答,看来是不行了,12代无法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