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通电掉电解决方案

楼主(2026-01-24):
如题
技嘉B150M通电掉电解决方案

这块板的解决方案其一为ISL95858HRZ的VR_RDY的信号`时出示不出,除了一会也掉电.

直接换了VCC3V 上拉2K的电阻解决问题.

网友:
技嘉的B150M有N块版,就不能告诉我们具体型号吗?

网友:
能说个具体型号吗?

网友:
这个怎么查出来的呢,可以说一下思路吗

网友(2026-02-23):
是测到VR_RDY电压不稳?换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