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 -D 1.0不触发修复后通电一会掉电

楼主(2026-01-24):
如题
华硕H81M -D 1.0不触发修复后通电一会掉电
开始时不通电,检查到是VCCRTC的+3V_BAT 只有1V 测量小电池没电.
换了电池依旧

看到小电池过去的`1K小电阻腐蚀旁边的`双二极管也不行了.更换后可以触发了

但是现在是通电掉电.

测量IO的 12VIN 和5VIN 的分压电阻是1V都正常

测量到PCIE A11没有复位,但是时有时没有.有就可以显示.

网友:
除了IO的 12VIN 和5VIN,你也测测其他电压是不是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