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哥蛟龙16K 卡屏 不进系统,重植无效

楼主(2026-01-24):
一台蛟龙同行的机器,不进系统,换过内存硬盘都没有,最后报价重植,重植后故障一样,换U就没可能换了,我看某音上好多人重植好的,我是个例吗?这A U 的体质也太差了吧

网友A:
重植好的应该也用不长吧,我个认为是芯片晶圆那里虚焊了,非芯片与主板接触的基板

网友:
估计是跟N多年前NV显卡一个毛病

网友:
就是CPU本体坏了,重植能有啥用啊哥哥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卡系统,,,,是不启动,,,,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这机器我一个月搞十几台,全部更换CPU解决,重置不用考虑,基本上都是CPU 989  1506这两款,1506换了返修偏高,一般把1506也换成98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一个月搞十几台,全部更换CPU解决,重置不用考虑,基本上都是CPU 989  1506这两款,1506换了返修偏 ...

请教一下 机械革命的  7735 这个 重启好多次进系统 是CPU问题吧    最初就是重启故障 客户凑合用了一两年 。现在出现蓝屏,我重置一会 每次重启很多次才能进去系统

网友D:
我的反复重启 ,好多次能进去, 感觉CPU 挂了  客户嫌贵 我也感觉没把握,太贵了

网友:
我之前重植后一个月左右又是同样问题,最后换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机械革命的  7735 这个 重启好多次进系统 是CPU问题吧    最初就是重启故障 客户凑合用了一两年 ...

就是CPU问题,进系统重启,自动修复重启,直接换U,AMD遇到这个问题不管啥U,排除硬盘之后都是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反复重启 ,好多次能进去, 感觉CPU 挂了  客户嫌贵 我也感觉没把握,太贵了

放心大胆换,基本无返修,记得调一下电源模式改成 高效积极且有保障,具体方法搜一下就有

网友:
CPU本体坏了,换吧 这种很好换,

网友:
我前几天有台蛟龙16k重做后好了 ,这种处理器 我感觉接修就是赌,先和客户报从做cpu,能好就用,不能好就换cpu,提前说好。

网友E:
CPU坏了屏幕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好的应该也用不长吧,我个认为是芯片晶圆那里虚焊了,非芯片与主板接触的基板

是的,除非低温锡,重置可能会好!高温锡的锐龙只能更换

网友:
除了拯救者有黑胶,CPU有虚的可能!一般大都是u坏!

网友:
直接换cpu就好了

网友:
今天刚修一台重植不行

网友:
现在给客户说换CPU

网友:
除了灌黑胶的  低温锡的那种重植了还有戏  这种重植哪怕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返修还麻烦  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坏了屏幕能显示?

CPU坏了也会有各种现象   不上电  上电不显   花屏蓝屏死机  没声音 USB不能用 太多了

网友:
都是大师级别,小弟在迅维什么都没有学会,希望到评论里向大哥们多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卡系统,,,,是不启动,,,,刷个BIOS试试

你能不能专业一点

网友F:
抖音那些人都说重植能好,现实是只有联想黑胶成功率还算高,其它都一般般,有点误导用户

有些重值能好一两个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0 小时前

网友:
我自己就有一台,重置用了一个月,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
我前两天重值一个蛟龙15的OK了,原故障是蓝屏不进系统PE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抖音那些人都说重植能好,现实是只有联想黑胶成功率还算高,其它都一般般,有点误导用户

有些重值能好一两个月

是的,华硕售后都这么干,很快就坏,真坑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0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重值能好一两个月

是的,华硕售后都这么干,很快就坏,真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