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故障绿灯亮不开机主板没有1.1V电压换U21和电容还是没有1.1V,其它电压正常,哪位大...

楼主(2026-01-24):
故障绿灯亮不开机主板没有1.1V电压换U21和电容还是没有1.1V,其它电压正常,哪位大过修过请给指导说一下,谢谢

网友:
按板号找份图纸研究一下,  只有板子照片不好研究呀!
既然只有这个1.1没有电压,那么建议拆掉U21测量输入和输出的对地阻值,阻值正常的话,在不装U21的情况下,测试输入电压有没有,没有的话继续往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