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D721 ec IT8227E 的程序能上传一份?

楼主(2026-01-24):
各位大神拯救者 NM-D721板号的 EC IT8227E-192的程序能上传一份?

网友A:
2021还是2021H,这个是2021

Legion x60 Gen Intel_H1CN58WW_BiosRegion_EC_Firmware_.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1还是2021H,这个是2021

Y9000K2021H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A:
这两分出来的好像没区别

Legion x60 Gen Intel_H1CN58WW_BiosRegion_EC_Firmware_.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分出来的好像没区别

感谢上传的程序 刷了后故障没变 这板不触发 按了开关 EC的86脚发给南桥的开关信号(PBTN-OUT-N)偶尔3.2V 拉低到1.8V 再回到3.2V 不触发 (多数时候按了开关这个EC的86脚发给南桥的信号3.2没有反应不跳变)

网友:
用3个软件提取出来的对比数据是一样的,你淘一个刷看看,或者把86脚挑起来看看,确定下故障(EC你应该换过了)

网友A:
ME大版本一样就行,这个是官网BIOS提取的

Region_ME_ME_region.rgn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大版本一样就行,这个是官网BIOS提取的

大师你发的这个是BIOS? 这本有个8M一个16M

网友:
这个是me........